联想Y470显卡打不上驱动维修

楼主(2023-08-12):
联想Y470显卡打不上驱动维修

打驱动就蓝屏

先从供电开始查

到这里的时候发现没有+3VS_VGA,果断换掉QV5,故障解决

网友:
可惜这机器老了

网友:
Y450显卡特容易虚焊

网友:
这个y470机器,显卡驱动打不上,因为QV5故障也是通病了。风扇容易集灰尘,恰巧那个芯片又在那个风扇下面的主板上。

网友A:
有电路图真好,你们的电路图都是从哪里搞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电路图真好,你们的电路图都是从哪里搞来的?

论坛可以下载啊,你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可以下载啊,你要吗

正在检修一台联想LS2233wd显示器,在本坛下载了一份电路图,貌似不是wd的,对不上。如果有LS2233wd的电路图当然想要。

网友(2023-10-27):
我这里也是遇到相同故障现象,按楼主说的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