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主板B250M GAMING PRO开机十几秒关机问题解决

楼主(2023-08-12):
VX主板B250M GAMING PRO MS-7A65 VER:1.0 开机进bios十几秒就关机,能开机说明供电时钟和复位没有问题,首先想到的是EC检测电路出问题,测量了一遍均没有问题,开始下一步检测温控电路,用手摸主板,发现U15 vccstpll非常热, 热成像仪检测一下,115度,拆掉大电容解决问题,一个小时没有关机。附上机器烤出来的bios

VX b250 GAMING PRO7a65 VER1.0.BIN

网友A:
拆的是哪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的是哪个电容?

vccstpll c377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 学习学习

bios好多版本不一样也通用

网友:
如果图纸能分享就更好了。

网友C:
其实你一上来就热成像哪里还用这么麻烦

网友D:
楼主的运气太好了,等于捡钱的活啊,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运气太好了,等于捡钱的活啊,佩服。

嘿嘿。相当于捡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你一上来就热成像哪里还用这么麻烦

其实也对,热成像仪就是好用

网友:
学习到了,谢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