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小白求助,好像是注册表打不开

楼主(2023-08-12):
小白今早C盘变小按照这个教程把C都改成其他盘了,后面发现C盘又缩小了,同时cmd管理员模式迟迟没反应,过一段时间显示说找不到该文件,后面我想通过网络上方法都试了一遍(除了重装),用其他电脑覆盖、然后把regedit.exe改成regedit.com 都不行,都会卡主,然后我想到用360去修复一下,结果下载好,双击安装后无反应,然后过段时间出行文件找不到,我这个电脑win10那个高级修复重启只有关闭电脑
后面大概又试了下,基本上安装软件会出错、用管理员权限打开文件也会出错(导致我没法按照网上恢复),求解不希望重装电脑(实在没辙也行),毕竟是单位办公机

求大佬帮忙,可行的话有偿

网友:
去安全模式安装

网友:
你这就是把桌面和文档相关的资料转移至别的盘。
直接在 “我的文档”中找到要转移的文件夹,右击 选 属性 -》“目标”那里改下就可以了,记得确定。

网友:
通常 转 “我的文档” 和 “桌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