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pro A1989 18款升级16G运行内存

楼主(2023-08-12):
首先先去掉内存边缘的白胶,这款机器内存封白胶的(前面忘了拍了,随便找了个料板拍的)白胶很好去,直接风枪一两百度稍微吹一下用镊子刮掉就行,
然后直接换上16G颗粒,再改一下配置电阻

这种2133频率款式的内存,只有低电频电路的,不像1866那种有高低电频的,所以就直接按图纸“海力士内存”(低低高低低)改就好了,H高的位置不装电阻,其他都要装,也就是R1332不用装,其他都要有电阻,改完接电看一下电流,可以开机就直接给它洗个澡,装机收钱就可以了

网友A:
有报风险吗 这么贵的机器

网友B:
厉害了,这种不敢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报风险吗 这么贵的机器

不报,一般没啥问题,附近零件保护一下就行,看手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报风险吗 这么贵的机器

1990和2141那种15寸升32和64的就得备份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这种不敢碰

手工可以的话,一般没问题,

网友:
技术不错!手工很好!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990和2141那种15寸升32和64的就得备份资料

数据资料会丢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数据资料会丢失?

没出问题肯定是不会,16个颗粒的,风险比较大也比较费时间

网友:
领教了,多多学习!

网友E:
只要肯出钱,什么都干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要肯出钱,什么都干

钱到位就行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顶上去

网友:
可以 很稳 呀

网友(2024-01-02):
这种风险大,但是利润高

网友F(2024-02-17):
按照图纸改确实不行,添加几个电阻可以了,有点郁闷

网友(2024-05-18):
那r1334要不要装

网友(2024-06-30):
低电平都要装的,按图纸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照图纸改确实不行,添加几个电阻可以了,有点郁闷

看你用什么颗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