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茂BGA温度不正确

楼主(2023-08-12):
卓茂8560BGA没达到设定的温度。比如我设置250度。用热成像检测只有200度。这样是电热探头问题还是发热圈问题呢。原来的探头是哪种型号呢?

网友:
机器自带有测温线 效正一下

网友:
热成像是不准的。

网友:
不能只看数字,最好是用料板进行试验并调试设定。

网友:
调到上250下270度吹120秒。笔记本无铅的桥都吹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