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 3579 板号la-f612p,ec没有主供电,sy8288的12脚没有en

楼主(2023-08-12):
dell g3 3579 板号la-f612p,ec没有主供电,sy8288的12脚没有en

bios

网友:
没有找到la-f612p的图纸和点位图,用la-f611p可以用

网友:
把电路图也发上来

f611p电路图

网友:
为何都是10分,设置2分就好,

网友:
sy8288芯片的2.3.4.5有20v.11脚en有电压5v,12脚en没有电压3.3v。16脚17脚有+3vlp,

网友A:
请教下面如何修,电脑各个电感对地正常,ec,供电脚对地正常,sy8288正常,bios正常,就是这个ec主供电是怎么转换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面如何修,电脑各个电感对地正常,ec,供电脚对地正常,sy8288正常,bios正常,就是这个ec主供电是怎么转换来的??

看看这个电压经过那些原件

网友:
la-f611p点位图打开不会用,

网友(2023-10-15):
la-f611p点位图打不开,晕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