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主板无图纸梦幻维修型号itx

楼主(2023-08-12):
工控主板 无图纸梦幻维修

型号itx-m56 ver1.7

走一遍对地组织都正常,开机电流跑到0.2a不动了 测量一遍3、5v正常,内存1.35v正常 桥1.05v 1.8v正常 cpu供电也出来了1v

供电都正常  找到了io图纸参考it8728f  ,测量ite powerok没有3.3v 按道理供电都正常 io工作条件也正常 io的12v5v检测脚也正常情况下就可以出ite powerok了

当电源检测到各路电压正常情况下会发出5v atx pg信号 但是这个是外置电源12v的 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信号出来的  测量io的19脚atx pg 是0v  后面就试一试的心态 直接拉一个5v供电到io对atxpg脚上
插上电 开机  滴! 成功修复 很梦幻哈哈哈

网友:
好像没有这个bios  备份一起发了  附上bios

ITX-M56 VER 1.7.bin

网友:
楼主技术好,学习了

网友:
这是J1900的吧?前段时间修过一块这种,这种板子开机通电基本全靠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