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Desk 400 G5 Desktop Mini 求原厂BIOS 验证读出的BIOS程序

楼主(2023-08-12):
DAF80BMB6D0 跳0.3A不出CPU供电读备份

网友A:
试试这个好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好不好用

万分感谢 兄弟

网友B:
Prodesk 400 G5 desktop mini已配置ME未测试.bin  这个BIOS确定是好的,已验证! 上面那个刷了也是一样的故障、不出CPU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rodesk 400 G5 desktop mini已配置ME未测试.bin  这个BIOS确定是好的,已验证! 上面那个刷了也是一样的 ...

有个可以正常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可以正常用就行

非常感谢,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