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教surface Pro 7内存升级问题

楼主(2023-08-12):
有偿求教surface Pro7 1866的Bios,配置i3 1005G1 4+128,硬盘已升级512G,可以正常识别进系统。内存更换成了4颗三星4G,一共16G内存。配置电阻3408改成了121Ω。但是存在的问题是,只有原机的bios可以正常开机,刷其他版本的Bios就卡logo,还请大神不吝赐教。解决问题发66红包

网友:
解决了么??

网友:
没有,寄给大神去处理了

网友(2023-10-07):
原机的bios可以正常开机,不能用吗?

网友:
最后大神怎么解决的?

网友:
这机刷bios 开机要等1分钟左右才会正常加载

网友(2023-11-08):
4升8g要改识别电阻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