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6 A1893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3-08-12):
机型:iPadA1893
故障:不开机
过程:接客户一台iPad,描述故障为不开机,插充电器测试没反应,没有充电电流,拆机拆出主板,接电流表测试短路,断电万用表打值测量主板,发现电源输出的3.3V供电电容短路,扣掉短路的电容测试主板阻值正常,接电按开机键,主板起跳正常电流开机,装机测试屏幕,其他功能正常!

网友:
对于高手轻而易举,对于新手就难下手了

网友:
还以为一般这个是cpu问题,还是得多测

网友:
对于高手轻而易举,新手难搞

网友:
经验至关重要

网友:
,谢谢拿出来分享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