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的通病吗?

楼主(2023-08-12):
本人技嘉主板 Z77-HD3 莫名开箱整理和清扫尘埃后,开不了机。反复掉电重启,看了诸多帖子,说是技嘉主板通病,BIOS 坏了,要重刷。不知技嘉双 BIOS 起何作用。电源、内存也换过了,显卡也拔了,故障依旧。只能怀疑 BIOS 了。因反复开机,有时显示器有BIOS 信息显示,瞬间又重启了。

网友:
咋就没下文了,占个楼等你更新

网友:
楼主不是做维修的

网友:
小八角芯片电压调节全拆了。

网友:
静电打坏了

网友:
有没有拆CPU清理接触面?

网友:
清理 CPU 接触面,问题依旧。看网上说,按住开机键十秒,主板可自主重刷BIOS,试了没效果。在网上买了BIOS 刷写工具,重刷了BIOS,刷写提示成功,但开机还是反复重启。

网友:
bios坏是黑屏的,什么都不会显示

网友:
是不是什么金属物体是碰到哪里短路了

网友:
没有金属物短路,刷了BIOS 可开机了,用了一周后,突然自动重启,反复了两次,后再开不了机了,再刷BIOS ,故障依旧是风扇反复转停转停。

网友A:
感谢楼上各位,主板检查了 CPU,内存,桥的各供电,又检查了时钟和复位信号都正常,又用示波器检测BIOS 片选信号,都没发现问题。CMOS拆了电池,第二天准备再继续检查,开机结果系统正常工作了。先用着吧,等待下一个故障的再现。

网友(2023-12-08):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上各位,主板检查了 CPU,内存,桥的各供电,又检查了时钟和复位信号都正常,又用示波器检测BIOS 片 ...

楼主现在还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