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针脚断了8个,买了一个1151针CPU座子,准备拆针用,

楼主(2023-08-13):
我滴个乖乖,买的CPU针脚居然和主板上的不一样啊,还好没有盲目的拔针,无奈,只有嫁接在断针上了,有几个电源针没有嫁接,之前装上CPU,没有供电,针脚补好了,居然开机了,哈哈(ω ) ~
ps;针脚没有焊接,只是插在里面,问下大佬们,这样行不行?要不要焊接一下,?

网友A:
能焊就要焊上,时间长了接触不良。我有个z77也是插上去的,时不时的单通道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焊就要焊上,时间长了接触不良。我有个z77也是插上去的,时不时的单通道接触不良!

谢谢提醒。已经焊接好了

网友:
考验手工的时候到了!!!

网友(2024-01-16):
请问怎么焊的

网友:
这个就看你的手艺了。

网友:
坏板上拆针。

网友B:
这也能焊?那个塑料座子不是风枪一吹就化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能焊?那个塑料座子不是风枪一吹就化了吗

320度内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