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SUS GL703VM 的VCCIO造成的卡机不动故障

楼主(2023-08-13):
ASUS GL703VM 板号:DABKNMB1AA0 REV
接到一台ASUS GL703VM 板号:DABKNMB1AA0 REV的机子。
故障现象:开机后过一会儿定住也就是卡住既不重启也不蓝屏,用鲁大师进行温度压力测试,结果还是一样卡住不动,所有能没到的硬件温度都不高,但是可调电源电流跑不起来。
拆出主板,逐一测量各大电感阻值均正常。
经过一番寻找发现下图有故障,测不到阻值。

更换图中元件,接上可调电源在次进行温度压力测试,拷机30分钟完美解决,电流也欢快的跑起来了。

网友:
更换了PU14吗?

网友:
是这个1V_S5总线供电芯片坏还是周边电阻坏?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