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很老的长城300w电源,关机后无法再次启动。要静置挺长时间才能再次开机

楼主(2023-08-13):
如题,冷机状态下开机一切正常。电脑关机后,想要再开就没反应了。要等很久才能再次开机。

大家指点一下,这个最大可能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
一般都是原件老化

网友:
同意!先把重要部位的电容换了

网友:
如果太老的话工程量大,修着就不划算了,不如换个新的

网友:
买个旧的没几个钱,自己拿来练练手是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