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位固态不能启动吗 有没有办法修改

楼主(2023-08-13):
dell 3350 朋友放修的 艹 硬盘位置线断了 接口也被我拆了 自己接线麻烦,干脆弃之不用。 买了个光驱位硬盘盒子,本以为妥妥的。谁知bios不认盘。进pe操作正常,安装系统也能。 但bios不认盘啊 现在也根本无法启动。糟糕透了 原来的硬盘位不能用了 现在用光驱位 不能识别启动。有没有办法修改。

网友A:
把系统装在光驱位硬盘上,试下用U盘做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系统装在光驱位硬盘上,试下用U盘做引导。

用u盘引导也不行

网友:
光驱位有没有开光,调节开关看看。把光驱插回去看看能不能看到启动项,如果能看到换个光驱位试试。

网友B:
你刷一下BIOS试试,刷论坛的

网友:
一般是你光驱盒子太廉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刷一下BIOS试试,刷论坛的

有这种专用bios?

网友:
换个光驱位支架试试。换个硬盘试试。测一下光驱位的电压是否和硬盘位一样。光驱位有的存在不识别不引导问题,只能从硬盘位设置引导启动光驱位硬盘系统。

网友:
直接买个usb3.0的u盘,再买个usb3.0的线,直接放在主板里面,比你这省事

网友C:
你把两个硬盘换个位置不就可以了

网友:
光驱盒子侧面有开关,拨动一下有惊喜

网友:
有的光驱位的硬盘不能用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两个硬盘换个位置不就可以了

硬盘接口坏了 所以才改用光驱接口

网友:
光驱位把机械移过去,机械硬盘位装固态,不要偷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