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笔记本3v和5v是通的

楼主(2023-08-13):
一台华为笔记本   版号nx8309 插电就是0.22 测3.3 v正常 5v也是3.3v 这就奇怪了 测阻值3.3和5v居然是通的的也就是 测pl201和pl315之间阻值是0 是哪个元件什么引起 的呢 3.3和5v芯片都是独立供电芯片有人说是带电测的 最后一张图证明不是带电测

网友:
插着电测的吧,不然不可能

网友:
桥短路嘛,cpu集成的

网友A:
拆去一个电感测量应该就可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去一个电感测量应该就可以判断

5v电感拆掉 电感之前正常也就是芯片这边正常  电感之后也就是负载端还是相通

网友:
会不会是版层废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别人做的手脚 把3v芯片去掉在5v的地方接一个3v用热成像去看那个地方有发热 不行在调到5v

网友:
可以下次式一哈

网友:
二级转换芯片坏了,找二级3v5v转换芯片。

网友:
建议用热成像排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有短路的芯片?

网友:
二级转换芯片坏了,找二级3v5v转换芯片。或3V5V同时去的芯片,桥CPU等

网友:
你量的是母电压  去量3V  5V 的子电压的转换芯片  拆了看看

网友:
用个1V烧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后极短路吧,直接练两个电感烧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后级转换通了

网友:
肯定有问题,不然不可能3V与5V通

网友:
肯定 主板有短路的  手里一台换屏的 量了下 正常的

网友(2024-01-01):
一修机还是二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