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 662后缀不同不能使用,请教给位师傅

楼主(2023-08-13):
各位师傅,楼主小白,想请问一下同一型号的ALC 662,但是我看了原来主板上的后缀是D0,我换D0的芯片就有声音输出,换B1的就要么不识别,要么能找到声卡,但是没声音,这个是不是需要更新BIOS里面的什么东西呢? 如果更新BIOS里面的定西太麻烦,我买ALC662 D0后缀的是不是能直接使用?感谢各位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看你声卡芯片 ALC662在螃蟹的哪里,找同在螃蟹下面的或同在右面的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声卡芯片 ALC662在螃蟹的哪里,找同在螃蟹下面的或同在右面的换

我换在螃蟹下边的就可以(原板也是在螃蟹的下边),换在螃蟹右边的就不行。换在螃蟹右边的这种是不是就要厂家更新BIOS才行哇

网友:
芯片最好同型号代换,成功率才会高。

网友:
怀疑第二个芯片有打磨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