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短路故障

楼主(2023-08-13):
求助贴吧大佬,手上有台笔记本戴尔N4050,本子不触发,插电后电压从19v降低到1.99V,4407A电源芯片发烫,更换后故障依旧,周边电容电阻也没发现什么击穿的,求大佬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A:
你可以分步骤来,主板上很多节点,你把节点断开,看看是那部分区域的问题,缩小范围修起来就方便一些

网友B:
公共点短路,那个是隔离管,找公共点接线,烧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短路,那个是隔离管,找公共点接线,烧机

好的好的多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分步骤来,主板上很多节点,你把节点断开,看看是那部分区域的问题,缩小范围修起来就方便一些

好的老师多谢多谢

网友:
公共点短路吗?

网友A:
对啊对啊,你知道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啊对啊,你知道就好

不是共工点短路

网友:
大短,烧机就应该能找到坏的地方。

网友:
看图纸修修了

网友:
充电芯片换个在试

网友:
放大镜看看有没有电容裂开的

网友:
找公共点啊  公共点短路了 这种问题就不要来问了 最基本的问题了

网友:
断开PR4002捡流电阻看看,PU4002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那个是隔离管,找公共点接线,烧机

网友:
每天都来论坛,每天都能跟大佬们学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