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6CB通病,进系统之后卡顿,开机掉电

楼主(2023-08-13):
华硕K46CB通病,进系统之后卡顿,开机掉电

拆机后发现南桥供电电感发烫严重,换了上下管没用,换了电感故障依旧,有时候还会掉电,打开点位图发现这个电感同时还要给CPU供电,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

完成之后就不掉电也不卡顿了,但是这款电脑的设计,南桥很难散热,容易返修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技术好

网友:
好! 感谢分享,南桥发热有办公处理吗  再来一个散热器

网友:
高手!高手!高手!高手!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学会分析电路

网友:
垫个软硅胶上去散热。

网友A:
新手提问~为啥要补电容啊?分压分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提问~为啥要补电容啊?分压分流?

加电容回更稳定一些

网友:
都是省成本惹的祸。联想很多笔记本也是需要补电容,电阻

网友:
尤其仁宝代工最偷工减料,只要仁宝代工笔记本最好不要买。而且限流零欧电阻或者保险丝基本都是直接导线直通过去。而且能省的电容也省了。所以联想很多笔记本工厂返修都会有添加电阻,二极管,电容,更换一些电压芯片等等

网友:
南桥发热可以降低一下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