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战Y7000P键盘时好时坏,小问题让人头大。

楼主(2023-08-13):
    客户反应键盘有时候不能用,有一个USB也不行,拆机发现,L23(USB信号电阻差不多正常的)对比其它组信号正常,但是有一点不正常,L23电感之间的电阻只有10K左右,于是找到L6,两边电阻有0.6M!拆掉L23,之间电阻就正常了,看来是漏电至信号不正常,后置那个USB也一样,取掉飞线,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老通病了 干了好几个了

网友:
一次都没有遇见这个问题啊,捡钱的事

网友:
目前没有碰到过

网友A:
你就拆了个L23共膜电感,别的啥也没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就拆了个L23共膜电感,别的啥也没弄??

对啊,目前一直正常,但是还有个USB的这种电感也有问题,都取了飞线了

网友:
高手维修电脑就是块,不服都不行。

网友:
这个机器也大规模出问题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电感漏电真的少见

网友:
我遇到过 没修好 今天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目前一直正常,但是还有个USB的这种电感也有问题,都取了飞线了

直接飞线就行么不需要另换件?

网友:
修过苹果老款笔记本 好像有这个问题  电感变质了

网友:
R7000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拆掉就好了,找一个一样的换上不行吗?

网友:
只拆个电感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看懂阻值怎么变小了?

网友:
学习了 下次遇到可以秒杀了

网友:
检查问题细致认真能修好大半机器

网友:
这等故障还真没遇到过,谢谢分享

网友(2024-08-17):
上次遇到一个 没搞定 拿给同行修好了 说是改了USB了 后面一个USB不能用了 求高手指点这个怎么改USB啊?

网友:
是这个图纸与点位吗

Y7000 NM-B701.pdf

NM-B701.tv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