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明基G2220hd故障

楼主(2023-08-13):
明基显示器问题:开机后显示logo,过一会提示:没检测到信号,后面就什么也没有。
1 、给主机换一显示器,工作正常。说明主机、连接线是好的问题。问题出在显示器上。
2 、显示器驱动板上有两个电解电容器22uf,焊下来测试正常,其它是贴片元件。
        自己分析:能显示logo和提示未检测到信号,说明液晶屏和电源正常,但是我测量电源板输出到信号板的电压:3.2V和4.86V,好像偏低。正常应该是3.3V和5V才对,为什么两个电压都偏低呢?把这个信号线的另一头接在笔记本电脑的15孔插座上,显示笔记本电脑上的画面几秒钟,就不显示了。可是液晶显示器上有很暗的图。就像灯管不亮的现象一样。这是什么问题使显示图像只几秒就停了呢?这与两个电压偏低是否有关呢?如果是为什么两个电压偏低,是什么东西造成的呢?请各位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
会不会跟三星显示器通病类似,刷下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