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350-PLUS等主板无CPU供电,无PG信号

楼主(2023-08-13):
一些修板的经验和疑惑
华硕B350-PLUS
故障原因:开机CPU正常发热,电压1.0V,不跑码,各电压正常
处理步骤:
1.购买CPU供电芯片ASP1106GGQW更换后cpu不热,芯片换回旧的还是不热,两只芯片又焊接多次还是不热无供电
2.收到一块撞角同款主板,该板CPU供电正常不跑码,撞角严重伤到线作为为料板,拆下CPU供电芯片换上去还是不热无供电,将拆下来的装到撞角主板也无供电,VCC 5V/ EN 3.3V正常
分析:CPU供电芯片ASP1106GGQW的39脚P_VCORE_PWRGD_10/38脚P_VDDNB_PWRGD_10相连电路的电容电阻均为未上料,19脚P_VCORE_SVIDOK只有一个电容,CPU的H_APU_PWROK引脚由1.8V的一个300Ω上拉电阻
39脚P_VCORE_PWRGD_10   0V
38脚P_VDDNB_PWRGD_10   0V
19脚P_VCORE_SVIDOK        0.21V
CPU的H_APU_PWROK         0.21V
1.8V上拉电压正常,H_APU_PWROK 阻值上电前200+,上电后阻值78
思考和疑问:
CPU得到预供电以后(???)PWROK引脚发出APU_PWROK给CPU供电芯片的VCORE_PWRGD(???),CPU供电芯片收到该信号VCORE_PWRGD后激活SVID电路,使用SVC/SVD 设置VCORE和VCCP_NB的电压,CPU得到正确电压后发出P_VCORE_SVIDOK(???),这几个信号的正确时序是什么?为什么更换CPU供电芯片会引起无CPU供电,现在我应该怎么去维修?

华擎A320M-HDV
VCC 5V/ EN 3.3V正常,APU_PWROK只有0.21V,APU_PWROK通过0欧电阻直连到CPU的PWROK引脚,同时PWROK引脚有一个1.8V的300Ω上拉电阻,与一块开机正常的华擎A320M-HDV互换CPU供电芯片后,好板开机依然正常,与好板各脚供电电压记录,芯片型号ISL95712HRZ-T

影驰A320M龙将与一块内存数据线断线能跑码的同版型更换CPU供电芯片后,CPU不热,PWRGD引脚0.2V,VCC/EN正常
七彩虹A320M-K的CPU供电短路,拆除故障上管后CPU不热,更换料板CPU供电芯片后,PWRGD引脚0.2V,VCC/EN正常
还有两片CPU供电短路冒烟的更换上下管后一样CPU不热,芯片型号都是RT8878

附部分维修资料图纸和BIOS
请教各位师兄,总是出现这个问题,没有思路,感谢

网友:
补充:这些板子都刷过BIOS

网友A:
是不是你的u坏了?

网友B:
华擎95712那个,是一点电压都没有还是有0.8v预设电压?我记svd是要芯片发出预设电压给cpu后由cpu发回给芯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华擎95712那个,是一点电压都没有还是有0.8v预设电压?我记svd是要芯片发出预设电压给cpu后由cpu发回给芯片 ...

是一点电压都没有,没有预设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一点电压都没有,没有预设供电

不好搞,我这也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u坏了?

CPU是好的,别的板上能亮

网友:
CPU不供电,vtt测哪个针脚?

网友D:
华擎那个供电芯片23脚pg有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华擎那个供电芯片23脚pg有没有

无电压的,应该是没激活SVID电路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无电压的,应该是没激活SVID电路吧

华擎a320这个板子
AMD的主板一般cpu供电芯片电压正常,有en,就会产生pg信号,产生预供电,根据点位图,供电芯片23脚APU_VDD_RUN_PG接到PD9这个双二极管的第2脚,PD9的第三角接到cpu的pwr_good引脚,也就是SPWROK信号。SPWROK汇聚了多路pg信号,包括ATX_PWRGD、SIO_PWROK、PM_PWRGD以及供电芯片的APU_VDD_RUN_PG,所以任何一路pg信号不正常,cpu就不会发出PWROK,供电芯片也就收不到APU_PWROK,只有产生APU_PWROK,供电芯片svid才会向cpu请求供电和数据交换。
这个板子供电芯片vcc5v、en3v都正常的话, 没有pg和预供电,应该是芯片或者其外围电路有损坏。
这是我的理解,有不对的还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擎a320这个板子
AMD的主板一般cpu供电芯片电压正常,有en,就会产生pg信号,产生预供电,根据点位图, ...

非常感谢大神解读,接下来我尝试测试各PG信号,有结果再来恢复,再次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华擎a320这个板子
AMD的主板一般cpu供电芯片电压正常,有en,就会产生pg信号,产生预供电,根据点位图, ...

已测试APU_VDD_RUN_PG电压被拉低,PM_PWRGD 3.3v正常,这个信号位于2脚,2脚对地只有9(万用表不准),是2脚拉低了3脚的电压,应该继续查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让它不再拉低APU_VDD_RUN_PG信号,则2脚由3脚提供的电压不再被cpu供电拉低,cpu供电芯片接收信号正常,cpu的SPWROK信号正常后发送至cpu供电芯片的10脚APU_PWROK,CPU供电芯片得到该信号后激活SVID电路,向cpu请求供电和数据交换,cpu得到正确的频率和电压后cpu开始工作,进入后续复位等
请问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已测试APU_VDD_RUN_PG电压被拉低,PM_PWRGD 3.3v正常,这个信号位于2脚,2脚对地只有9(万用表不准),是 ...

我认为是这样的 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是这样的 仅供参考

查了技术文档,结合拆掉PD9做实际测量确实是被拉低,根据翻译结果:PWROK引脚系统电源输入良好。当该引脚为高电平时,SVI 2接口处于活动状态,I2C协议正在运行。当该引脚为低电平时,SVC和SVD输入状态决定了预PWROK金属VID。在每个AMD SVI 2.0控制器的ISL95712 PGOOD输出变高之前,此引脚必须为低,10脚为高之前必须23脚PG为高,查询供电5v、1.8、12正常,EN正常,请问该芯片引脚拉高还需要什么工作条件

网友E(2024-01-05):
那么久了也没见报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么久了也没见报结果。

还是没修好,准备卖破烂了,修累了

网友:
更新一下最新结果,
华擎A320M-HDV该板子CPU电源管理芯片PG信号已出,无CPU供电,打mos管G级阻值有无穷的管子,疑似没焊接好,最近没看了
七彩虹A320M-K该板测量各个上下管的MOS管G寄,发现一项供电的G级比别的管子阻值大了500,拆除上管后故障依旧,下管一并拆除后,主板成功亮机,但是换了新的管子还是点不亮,mos管G级阻值依然跟别相供电不一样,拆除后就能开机,更换了下拉的10K电阻没效果,板子没图纸,只能按缺项板子修复了
因为修好了上面的七彩虹A320M-K,又拿出另一张CPU供电短路的七彩虹A320M,这张是拆除了其中一路后上管恢复,无图的板子能修亮已是不容易,就不跑线路了,有想研究的可以卖给论坛兄弟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