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有什么替换的,原本的芯片好易坏

楼主(2023-08-13):
gs7138s5-输出3.3v芯片,有什么能替换的吗

网友A:
可以给淘宝小苏本本发图片,看看他们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给淘宝小苏本本发图片,看看他们有没有?

他们买过,不行,他家的输出不是3.3,因为这个型号有好几个电压版本,我发现几家卖的都是5v

网友:
输出3V 的话可以找找料板屏线接口旁边的LCD-VCC的那个管子啊

网友:
发图片到淘宝小苏本本店铺,看看能不能找到?

网友:
5v转3v。广达的板子很多,屏接口旁边

网友:
这种芯片一般情况:输入是5V输出就是3.3V,3.3V输入输出就是1.2V。

网友:
两个二极管串联就行了,压降完应该可以

网友B:
这个是19v输入,3.3v输出,nuc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19v输入,3.3v输出,nuc主板

很多都是v数不对,淘宝的,基本都是5v以上

网友:
可以到顺润成电子芯片看看

网友:
万能的淘宝试一下!

网友(2023-12-27):
肯定负载过高了

网友:
5V TO 3V,UP7714你注意定义,有好几种定义这种芯片

网友:
RT9069-33GB  最高输入36V

网友:
广达 料板上 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