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81P33,好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3-08-13):
故障为没有桥供电1.5V,最终查到是一个三极管Q30没有拉低C极电平,

然后就更换Q30,前后更换了4个,结果还是一样,每次测量都是B极

有0.6V导通压降,

但是C极始终有5V高电平,怀疑是否接地开路,但是测量E极为零V,说明接地是良好的。

断电打值也是一样,接地良好。

开始还怀疑是否傍路电路漏电或限流电阻变值导致驱动电流不够,引起的三极管导通不良,后来测量发现,阻值正常,拆掉旁路电容还是一样,都无法拉低E极电压,有没有大神能讲解一下,我用点位截个图,其实电路很简单,并不复杂,我也是非常困惑。

网友:
短接CE极试试

网友:
短接试过了,可以出1.5,但是因为时序不对,空载能上电,带载保护掉电。

网友A:
你可以尝试删除q33,但是,q31不能删除,如果删除q31,你可以运行到ram代码或空闲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尝试删除q33,但是,q31不能删除,如果删除q31,你可以运行到ram代码或空闲运行

试了下,能出1.56V桥供电了,但是Q30不拉低,出不了VR_EN,没得CPU供电

网友B:
有没有老板能帮个忙测量一下这块主板桥1.05V供电输出端对地值,我看下是不是桥有问题了,我测量是70多,而且上电也能出1.05V供电,但是我始终怀疑这个点是否微短,导致Q30的驱动电流不足。

网友C:
b极偏置电阻是不是变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b极偏置电阻是不是变质了。

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有没有老板手里有同样的板,打一下桥供电1.05V输出端的对地值参考一下,我打的是80左右,但是我始终怀疑桥是否微短,然后把Q30的驱动电流拉低了,导致Q30有压降,但是因为没有驱动电流,导致CE无法饱合导通。

网友D:
有没有摸一摸管子发不发烫,管子是好的情况下C极电压拉不低只有一个可能就是C极供电电流大过三极管的导通电流,可能的情况是C极与供电有短路情况或是C极上拉电阻阻值变小成短路状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老板能帮个忙测量一下这块主板桥1.05V供电输出端对地值,我看下是不是桥有问题了,我测量是70多,而 ...

逻辑不对,三极管B极由1.05V桥供电开启,1.05V供电电压正常就不存在你说的这种情况,除非桥的短路电流大将1.05V的供电拉低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摸一摸管子发不发烫,管子是好的情况下C极电压拉不低只有一个可能就是C极供电电流大过三极管的导通电 ...

C极是由5VSB由一个50K限流电阻直供,5VSB是正常的,因为是电源直供,5VSB是ATX5VSB通过一个P管转换过来的,P管没有发热,Q30也没有发热。这个Q30了换了不下去4个,电路也偿试改过,改小Q30的限流电阻,CE有时候启动一段时间就击穿,但是不改小到一定值,CE就是无法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逻辑不对,三极管B极由1.05V桥供电开启,1.05V供电电压正常就不存在你说的这种情况,除非桥的短路电流大将1. ...

其实根据等效电路分析一下就知道,桥和Q30相当于两个并联的电阻,如果桥短路,就会导致Q30的电流变小。因为我手里没有相同型号主板参考对地值,所以不确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其实根据等效电路分析一下就知道,桥和Q30相当于两个并联的电阻,如果桥短路,就会导致Q30的电流变小。因 ...

你电流变小的依据是什么, 电压源的电压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你觉得并联的其它负载的电流变大能引响到此负载的电流么

电流电阻电压的关系你要打好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电流变小的依据是什么, 电压源的电压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你觉得并联的其它负载的电流变大能引响到此负载的 ...

三极管那一路是固定负载,桥这一路是动态负载,如果桥正常工作,那么358会根据反馈取样变化调整输出以达到稳定电压,现在如果是桥坏了,那就是两个固定负载了,桥和三极管就相当于两个固定阻值的等效电阻了,附张图说一下我个人的见解,说的不对,希望大家指正。

网友B:
唉,真难,打个值告知一下都没人帮,没落了呀, 只能买一块好的主板,打值对比确定,前几天应该是万用表没有电了,打值有80多,搞得我误判了,今天换了电池再和好板一对比,发现坏板打值只有好板的一半,应该是桥坏了,此板到此维修结束。也验证了我的想法,希望以后碰到这种问题能给大家一点启示。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学习到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真难,打个值告知一下都没人帮,没落了呀, 只能买一块好的主板,打值对比确定,前几天应该是万用表没有电了,打值有80多,搞得我误判了,今天换了电池再和好板一对比,发现坏板打值只有好板的一半,应该是桥坏了,此板到此维修结束。也验证了我的想法,希望以后碰到这种问题能给大家一点启示。

维修是一家,只有互帮互助,拧成一股绳,才能做大做好维修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