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87主板的亮机掉电问题

楼主(2023-08-13):
一个技嘉z87的主板,很奇怪到代码跑到a0显示器刚显示logo就掉电,反复如此!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跑码跑到亮剑就掉电

网友:
这跑了亮剑代码了,复位灯又亮了!!然后关机,每次都是这样,bios刷了!也不行

网友(2023-09-24):
有诊断卡就是好

网友:
老主板有的时候 不值当修

网友:
示波器查slps3看看?

网友:
某路电压不正常

网友(2023-11-01):
换个U试试

网友:
上独显试试

网友:
初学者进来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
我大胆猜测,可能是CPU电压问题,具体的说,可能核显供电

网友:
检测IO芯片的VIN电压

网友(2023-12-14):
前天也碰到这个问题,所以才找到这个论坛。
网上刷到一个视频说是PCH供电一个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