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械革命x6ti-sGH5K

楼主(2023-08-13):
求助 机械革命 x6ti-s GH5KN41 淘来的的机器 看样子之前换过南桥和ec后来起动不了卖的 收到后找师傅看有短路 换了南桥 能正常用 但是现象:开机慢30秒亮logo 使用状态半小时自动关机  bios显示的me不正常 请问有维修思路不 谢谢老师们了

网友A:
找给你换桥的师傅让他帮你刷个BIOS

rj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给你换桥的师傅让他帮你刷个BIOS

bios刷过的 淘宝店家提供的

网友:
暂未解决 求助

网友B:
看一下刷的BIOS文件是不是Configured状态。
如果不是,换个是Configured状态的BIOS,或者用原始备份的BIOS重新配置一个Configured的BIOS文件。

rjt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刷的BIOS文件是不是Configured状态。
如果不是,换个是Configured状态的BIOS,或者用原始备份的BIOS重新配置一个Configured的BIOS文件。

因为这个桥是第二次换 不太清楚备份的bios是原始的吧 能不能帮我配置下  然后酬谢下 换桥的朋友对这个不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