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450反复烧上管

楼主(2023-08-13):
前几天发过帖,没解决。换一套上下管加驱动管后可以点亮,一会儿就烧了,找不到问题所在。
实在没办法了,这一路管子我直接不装了。唉

网友:
别给我说检测外围电阻,这小驱动管,就8个脚,边上就两个电阻两个电容已经换过了

网友:
查下这路电感和电感后的滤波电容

网友A:
不是上下管周围人电路  是电源管理芯片的外围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上下管周围人电路  是电源管理芯片的外围电路

这个是外挂驱动管,主控只是发出一个开启信号过来,测试了正常的

网友B:
换好上下管驱动IC之后上电有没有测驱动IC自举引脚电压对不对.  上下管的驱动波形对不对,波形不对需要检测上下管控制极连接的元器件;  驱动芯片接收到的PWM波占空比会不会比其它路的高,占空比不对的话需要检测电源管理IC到该路的电流检测回路

网友C:
可以吗 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换好上下管驱动IC之后上电有没有测驱动IC自举引脚电压对不对.  上下管的驱动波形对不对,波形不对需要检测上下管控制极连接的元器件;  驱动芯片接收到的PWM波占空比会不会比其它路的高,占空比不对的话需要检测电源管理IC到该路的电流检测回路

测不到,直接保护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吗 这样?????

不装这一路完游戏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不到,直接保护掉电了

现在不装测试正常

网友:
驱动上管的芯片换了吗

网友:
把无铅的全部拖掉换上有铅的,然后上机的时候看发热没有

网友E:
示波器看驱动波形,正常不正常就知道了

网友:
驱动信号的问题吧

网友:
主电源芯片换过吗?有时候就是主电源芯片的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F:
所以烧上管的为什么都会把主控芯片换掉的原因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所以烧上管的为什么都会把主控芯片换掉的原因找到了

主控芯片已经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
单换没有用的  要主控加 上下管加驱动管   全都要换

网友G:
换烧芯片这路的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看驱动波形,正常不正常就知道了

早看过了 正常有波,上电就烧上管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烧芯片这路的电感

电感会引起烧上管?什么原理

好的晚上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见过类似的,总得电源管理芯片出问题 那一路PWM波形不正常 然后换上就烧MOS 可以换一个试试

网友:
就不烧cpu吗

网友:
周围小电阻测一测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协控芯片一起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