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PRO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3-08-13):
接机时触发正常开机,测了几天没看到故障,客户回复有时就是不开机;又过了几天真的不触发,拆机发现待机全都正常,后发现intel这款也是低温锡,不多想,直接重植测试几天正常

网友A:
请问低温锡温度曲线能发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低温锡温度曲线能发一下吗?

低温锡不是随便干吗

网友B:
上下风嘴若是对调了,或者都用下风嘴,会不会掉点伤主板呢?

网友:
楼主厉害,单U都是随便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下风嘴若是对调了,或者都用下风嘴,会不会掉点伤主板呢?

温度到了直接撬,上下风嘴区别不大,下风嘴中间有颗螺丝可以顶住主板(针对那种易变形的薄主板)

网友C:
重做U 是报风险干,还是直接干

网友:
这打黑胶的CPU温度多少啊

网友:
楼主,厉害了我的哥,单u都能谁便干,佩服。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少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做U 是报风险干,还是直接干

像这种不管有没有把握稳妥起见都要报个风险吧  毕竟总有意外的

网友:
这CPU 都能随便焊  高手  我一次都没干过这样的CPU

网友:
这款也是低温的吗 我记得是那种绿色的版是低温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问低温锡温度曲线能发一下吗?

凭感觉咯,按无铅来,然后200度左右就尝试翘我没出现过掉点的情况

网友:
谢谢分享,这种只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凭感觉咯,按无铅来,然后200度左右就尝试翘我没出现过掉点的情况

200度开始不会把焊盘撸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