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V待机芯片的这种MOS管有什么用?没有它会怎么样?谁能告诉我?

楼主(2023-08-13):
3/5V待机芯片的这种MOS管有什么用?没有它会怎么样?谁能告诉我?

像这种就没有

网友:
小伙子! 你得找论坛 月饼老哥 报一个远程培训

网友:
没有上下管,就没有后级电压输出,3v和5v就是通过芯片控制上下管导通产生的

网友:
建议鑫智造找个免费教程看看

网友:
基本功还是要有的,不然搞维修,确实挺难的,要么去迅维实地,要么报个远程。

网友:
前面是外挂上下mos管的PWM供电,下面是内部集成PWM的芯片,原理都一样

网友:
没有上下管,就没有3/5V。 PWM的工作原理了解一下。后者是内部集成了上下管的

网友:
你这小白怎么进来的

网友A:
建议把下管拆了然后通电就看到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下管拆了然后通电就看到问题了

这样子操作有可能会烧一串哦。

网友:
MOS管就是开关作用,没有外挂mos管,芯片内部集成了

网友:
学学基础吧,报个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子操作有可能会烧一串哦。

可然是大师,结果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