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GA-EP45-UD3R主板开机一按键盘就死机

楼主(2023-08-13):
手上一块技嘉GA-EP45-UD3R主板,P45北桥,ICH10R南桥,开机按键盘会导致死机,但是按一下电源开关可以正常断电,属于假死机性质。
试过PS/2键盘和USB键盘,按一下都会死机。这个板子的PS/2键盘连接的是IO芯片,USB口连接的当然是南桥。

试过不同的CPU、内存、显卡,插过不同的PCIE插槽,故障依旧。重刷过BIOS,没有用。

但是如果开机后什么都不动,可以正常进操作系统,键盘随便使用。

怀疑是南桥问题,但是手上又没有BGA返修台,本人技术菜,热风枪不好弄。

特此求助!

网友:
我发点迅维老师的维修视频资料给你 加我

网友A:
更新维修状态:

先换了个南桥,没有效果,开机按键盘还是会死机。显卡插哪个槽都有显示画面。

然后换了另外一个版本的BIOS,开机按键盘不会死机了,但是显卡只能插北桥的 PCIE X16槽才有显示画面。插南桥的 PCIE X1 或者PCI槽都没有画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更新维修状态:

先换了个南桥,没有效果,开机按键盘还是会死机。显卡插哪个槽都有显示画面。

然后换了另外一个版本的BIOS,开机按键盘不会死机了,但是显卡只能插北桥的 PCIE X16槽才有显示画面。插南桥的 PCIE X1 或者PCI槽都没有画面

刷官网最新bios试下。

网友(2023-09-23):
谢谢楼主维修经验分享

网友(2024-01-08):
引用 网友B:
刷官网最新bios试下。

用新的BIOS才会出现按键盘死机,用旧的BIOS没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