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联想g50-75m换固态开机慢

楼主(2023-08-13):
求解决联想g50-75m换固态硬盘开机一分多钟的bios

网友A:
板号是多少?在论坛上下载一个对应的刷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号是多少?在论坛上下载一个对应的刷上就行了。

板号在哪看请问一下

网友(2023-09-13):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12941-1-1.html  看到了么,NM-A291 Rev:1.0 这个就是版号,若是一样的,找准了就可以考虑刷个,应该能秒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