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错误0xc0000229,系统装不上,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23-08-13):
系统装不上,pe装好系统重启屏幕无信号

网友:
什么CPU  代换下 内存 CPU试试

网友:
有没有可能纽扣电池没电或者硬盘线松动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引导丢失或硬盘格式不符

网友:
顺便看看硬盘有无坏道

网友:
我发点迅维老师的维修视频资料给你 加我

网友:
划水,哈哈哈。
你安全启动或者不检查数字签名试一试。
还进不去检查你的启动盘,在再不行就硬件问题了

网友:
如果实在搞不定,建议交给专业的。

网友:
硬盘先查一下,再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进入bios检查一下引导模式(Boot),如果是传统模式,对应的磁盘分区表就是mbr。 如果是uefi,对应的磁盘分区表就是gpt。另外如果你pe系统都可以进入的话,绝大部分可能就是你装系统的问题,硬件问题概率较小,但也得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判断,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实在搞不定,建议送到电脑城看看?或许会有惊喜!

网友:
你的问题描述的不够清楚。

网友: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尝试用 引导修复工具 修复下引导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