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什么意思?为什么用电容

楼主(2023-08-14):
这个电路什么意思?为什么用电容

网友:
连接的是时钟信号,时钟信号是波形,相当于交流电,交流电能穿过电容

网友:
给时钟信号提供电压的

网友:
时钟信号

网友:
隔直通交

网友:
来自: 广东深圳
我发点迅维老师的维修视频资料给你 加我

网友:
就是一个时钟信号供给其它电路

网友:
耦合电容吧,给内存上拉电压的?

网友:
一个串联的电容 -> 耦合电容(增加电压信号的清晰度)
一个并联的电容 -> 去耦电容(减小对电源的影响[避免过度拉低电压])

网友:
其实这些不用死记硬背它,自己做个实验对比下有这个电容和没这个电容的示波器波形效果就可以理解了。
(有示波器直观的图形,就知道清晰了多少,几纳秒内电压被拉低了几V。。。)

网友:
为什么要用电容?
其实这是因为目前现实世界的电路导线都有电感值,在高频电路中这个电感是非常有害的。
而电容是最便宜的对付电感的元件。因此哪都能看到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