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平板】T1-A21w这台平

楼主(2023-08-14):
【华为平板】T1-A21w
   这台平板不论怎么设置都上不了网,哪位师傅指导一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我对网络有点头大。明明显示网络已连接,但是每次打开都会出现这个界面,为什么IP地址检测都正常!就是这个地址后面换一个数他也检测正常,当然不是乱输入,比方我家的猫192.168.1.1,但是这个平板查到的是192.168.1.32,输入哪个都是显示安装失败,没招了,特此来请老师傅出马相助,感激不尽。还有一台华为ME302C也是显示已连接但就是上不了网。

网友A:
那你手机连接这个WiFi能正常上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手机连接这个WiFi能正常上网,吗?

家里的手机、笔记本电脑、台式机也是用的无线都正常,唯一连接不上网就是这两台平板,以前安网线的师傅让他们看了看都没有调试好,表面看硬件没有问题,感觉还是设置的问题,如果有用过的人就好知道问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