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DR2 的G41不读U盘

楼主(2023-08-14):
联想DDR2 的G41不读U盘,但是USB键盘鼠标可以用,其他都正常,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神指教。谢谢!!!!
U盘
联想

网友:
你用牙签挑一下USB的数据针脚,试试吧,应该可以

网友:
小伙子,你居然用DDR2代的电脑??不可思议啊

网友:
每个USB 都不读U盘,应该不是针脚原因

网友:
插上u盘看usb供电保险电阻前后电压是否有压降,有就短接之

网友:
i also had same problem

网友:
你的也有同样的问题?有人知道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
好像设备管理器不显示USB2.0,重新装了系统也没用,费解

网友:
是U启不读U盘吗,那样的话可以用量产CDROM格式的就可以

网友:
U盘点不开,看不到里面内容

网友:
bios里面usb2.0开着了吗

网友:
开着呢?不然USB
键盘鼠标也不能用的

网友:
这主板是否是行业定制机?比如证券公司之类用的无盘机,是的话先刷成普通版bios

网友:
刷过 不行,设备管理器不显示USB2.0

网友:
难道只能用USB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