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联想3000G430 笔记本开机进不了系统,进PE也一样卡住!希望大佬指点一下...

楼主(2023-08-14):
后面就这样微弱带蓝光屏!知道的大哥指点一下

网友:
没维修价值了。老电脑,看看是不是CPU问题了

网友:
除了研究学习用,真的没有维修价值了,还是2009年生产的电脑。

网友:
拆除硬盘,换内存看看

网友:
PE能进去吗

网友:
首先一个个的排除外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