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潮7000单用电池不触发

楼主(2023-08-14):
客户的小新潮7000,来的 时候说电池插电池,开机快进系统时候掉电,拆开一看电池接口插反了,   我吧电池重新插好,开机可以充电,也能用,以为维修结束了,  后来发现单独用电池不能触发,关机情况下不能充电,插上电源可以开机,也能充电,中途拔掉适配器也能用,说明放电正常,关机后拔掉适配器,电池正极电压会从12V多掉到3V多再逐渐掉到0,这时候拔掉电池,测量电池正极没有电压,用适配器情况下,开机时候拔掉电池,电池的正极有正常的12V多,后来发现电池接口正极阻值只有100多,换了充电下管PQ706,阻值恢复正常,还是一样的故障,但刷了BIOS,换了充电芯片还不行还是一样的故障谁帮忙分析下

网友:
为啥不换个电池。。

网友:
换了三块电池了

网友:
要是我就从2个方面入手 1:电池电压为什么会没有 是不是短路保护了 2:查不触发的条件

网友:
单独电池开不了 已经换过电池的话 你把充电芯片 电池的隔离管 全换了也不行就直接干ec呗 电池去到的地方全挥刀

网友:
电池接口里面的针脚没插坏吧

网友:
上管也换了试试

网友:
充电部分的就隔离管,充电管,充电芯片,EC和电池了,一个个挨着干就完事

网友:
上次我用镊子拔电池拔线扯破皮了,干废一个EC,白搞一台机

网友:
插反了的话大概率会烧EC  你试试

网友A:
14 15  脚链接的电阻 有没有变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 15  脚链接的电阻 有没有变质

没有,测了   还测了到EC的电阻

网友:
没有短路,换了充电芯片,上下管,最后换EC好了 ,EC有问题还能检测到电池电量,真服了

网友:
电池没问题  外围几个小件都干了 最后就是EC  楼主还是有耐心,思路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