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UX482EGR点位或者华硕5V升12V复合升压3极管的型号

楼主(2023-08-14):
机器开机电流0.06,测电压就cpu供电没有,查芯片图纸3.3v供电只有2v,然后跑线查到12v升压只有4v,第一次见这种复合的升压3极管,问卖芯片的也查不到型号

网友A(2023-10-04):
只能买料板,TB100大洋。我这台好像跟你的一样问题。量这IC每个脚都是4V-5V这样。没CPU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买料板,TB100大洋。我这台好像跟你的一样问题。量这IC每个脚都是4V-5V这样。没CPU电压

没搞了,主要是没图纸,直接拉19v可以自动触发开机,关机再开就开不了了,要是不是这个芯片问题也不好往下修

网友:
同样问题。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