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110M-S2无CPU供电

楼主(2023-08-14):
主板型号:技嘉H110M-S2 REV:1.0,故障现象开机不显示。测量没有CPU供电,其他供电全部正常。

供电芯片是ISL95858.测量VR_ENABLE为3V正常。测量VDDP为12V正常,测量VDD为3V好像正常其实不正常,这应该是5V。5VDUAL通过DAQ5转换而来。测量DAQ5控制脚为4.5V不正常,控制脚是12V通过8.2K电阻而来的。正常思维肯定觉得电阻变质阻值变大,但是测量电阻阻值正常。更换DAQ5故障排除。

网友A:
水印挡住了DNQ5管脚1脚的文字标注,不知道1脚通往何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印挡住了DNQ5管脚1脚的文字标注,不知道1脚通往何方

不是说了VDD电压不正常吗?通往24脚啊!

网友B:
台式机要是有图纸 比笔记本好修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要是有图纸 比笔记本好修太多了

基本上笔记本和台式机一样的。只不过笔记本拆机比较麻烦。

网友:
学习一下  试试看

网友C:
我有一个板子使用ISL95858,也没有CPU供电,该查的都查了,还在找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板子使用ISL95858,也没有CPU供电,该查的都查了,还在找资料

条件多的是,慢慢查吧。不出CPU供电的可能性非常多,千奇百怪的都有。

网友:
感谢分享,我有快Z97也不供电,正在找原因

网友:
碰上没供电的还好修点

网友(2023-12-30):
正好手上有一块相同的板子,试试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