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建议]
账号登录有效时间建议从最后一次时间开始算

楼主(2023-08-14):
而不是从第一次登录开始算。目前主流软件都是按上次登录时间重新算有效时间的。
感觉这样合理一些。
当然只是建议,如不需要,无视即可。

网友A:
不好意思,不太明白你说是的哪个位置的有效时间提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不太明白你说是的哪个位置的有效时间提示。

就是大概每个月系统都要我重新登录一次账号。其实我每天都在线的。
我密码又忘记了,每次扫码麻烦。
我用其它的软件,只要每天在线。就会一直不需要隔段时间,账号就登不上。需要输入账号密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大概每个月系统都要我重新登录一次账号。其实我每天都在线的。
我密码又忘记了,每次扫码麻烦。
我 ...

你的意思是记录登录帐号密码,后面直接登录,不需要次输入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记录登录帐号密码,后面直接登录,不需要次输入是吧。

论坛cookie有效期是固定的一个月吧,比如8月14登录了,那么到9月14就必定要重新输入。
这是固定计算的,我需要的动态计算。
比如我在8月25上了一次论坛,那么此时应该是到9月25才需要重新输入。
这之后我没再上论坛。那么cookie时间则不变。

算了,这个问题我也不清楚,也有可能是我的浏览器一个月自动清理了。跟论坛没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论坛cookie有效期是固定的一个月吧,比如8月14登录了,那么到9月14就必定要重新输入。
这是固定计算的, ...

此问题已反馈给技术人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问题已反馈给技术人员。

好的,谢谢。

网友:
COOKIE时间太长,容易有被攻击的风险

网友(2023-10-12):
我好像没这个问题。每天打开就用。没有要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