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080显卡、本来12v短

楼主(2023-08-14):
求助、1080显卡、本来12v短路修好后,跑测试突然黑屏、再次点亮就这样了,显存频率也跑不上去

网友:
送点我们老师的维修视频资料给你 加我

网友A:
功耗电路没问题,那就是供电问题了,测波形

网友:
12V 怎么修好的  能指导我一下嘛?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耗电路没问题,那就是供电问题了,测波形

波形都正常、这显存频率变成5000了、这种情况我也是第一次遇到、不会望哪个方向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