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机械革命 蛟龙7-97Q BIOS

楼主(2023-08-14):
机械革命 蛟龙7-97Q BIOS,R9 5900HX RTX3070    XMG  LOGO 非机械革命,

GM5ZGxWN124A10.ROM

网友A:
机械革命 蛟龙7-97Q BIOS,R9 5900HX RTX3070  机械革命LOGO,

7-97Q EC.BIN

GM5ZGxWN124MRO10机械革命LOGO.ROM

网友:
刚才科普了一下,XMG是德国的一个品牌,口碑还不错,居然和清华同方用同一个代工厂家的主板,还是同型号的,看来地球什么时候都是圆的。XMG BIOS可以满功率释放CPU 显卡性能,机械革命的设置有点保守,不能满功率释放。追求性能的,可以刷XMG 的。

网友(2023-11-10):
刷完XMG不会出现键盘按键不对吗?没有CPU风扇狂转现象?

网友(2024-04-06):
哥子显卡的有吗

网友B:
这个版本有些老了,我去xmg网站下了新的刷,是GM5ZGxWN150A12,EC版本1.32,刷完保留了原机型名称和启动标徽,BIOS菜单里比以前多了些选项(没什么用的选项,大多数调整还是用UAFB),也没有什么按键不对的问题,原来的机械革命控制台所有功能都正常,不用重装控制台

https://download.schenker-tech.de/package/xmg-core-15-amd-id-xco15ae21-xmg-core-17-amd-id-xco17ae21/

网友(2024-05-20):
引用 网友B:
这个版本有些老了,我去xmg网站下了新的刷,是GM5ZGxWN150A12,EC版本1.32,刷完保留了原机型名称和启动标 ...

大神有原厂的蛟龙7-97Q的bios吗?

网友(2024-06-20):
打个官方给的BIOS一样稳135瓦左右,这个德国的也是一样,有啥好打的

网友(2025-05-21):
刷了 打不上显卡驱动

网友(2026-04-10):
引用 网友A:
机械革命 蛟龙7-97Q BIOS,R9 5900HX RTX3070  机械革命LOGO,

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版本有些老了,我去xmg网站下了新的刷,是GM5ZGxWN150A12,EC版本1.32,刷完保留了原机型名称和启动标 ...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