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inspiron3501不触发

楼主(2023-08-14):
21年的薄款,版号LA-K032P,待机0.019A,按开机键电源接口那里亮一下黄灯然后熄灭,电流0.020A。全板无短路,各个电感阻值正常。待机3.3V和5V正常,开机键有电压跳变。凭经验这种大多BIOS问题,于是论坛下载的和马云家买的刷了好几遍故障依旧。无图纸啊无真凶,哪位搞过指点一下。

网友:
你看一下待机芯片是什么,可以单独找待机芯片的图纸呀,还有EC也是啊

网友:
参考la-k031p

网友:
ec之前的条件查一下

网友:
3/5V正常,还有1.0呢?1.8呢?看一下是否都正常,不可能待机都有不触发的

网友:
查一查待机芯片是否正常?

网友:
找不到图纸就找芯片,看芯片定义修就好了

网友:
检测条件不够,现在出的新本缺失一条就会出现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这个还都是桥ec检测的然后发送指令给CPU

网友A:
我找到图纸点位,不过是在线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图纸点位,不过是在线版的

非常感谢!好人总会好运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