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上管G极悬空不是应该不能导

楼主(2023-08-14):
求助:上管G极悬空不是应该不能导通吗,为啥会加到后级去烧毁元器件?

网友:
因为不受控

网友:
不受控,直接烧一片

网友:
拆了芯片必须拆上管才能插电试机

网友A:
不受控为什么可以导通?

网友B:
一试便知,烧一回你就长记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试便知,烧一回你就长记性了

不想说原因就算了,在这显得你能,书上说了的注意事项我自然不会去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受控为什么可以导通?

详细的可以去看mos管(绝缘栅型场效应管)的结构就知道了。个人认为,做维修的只要知道不能悬空就行了。g悬空,相当于门关了,没上锁,(电压)一推就会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详细的可以去看mos管(绝缘栅型场效应管)的结构就知道了。个人认为,做维修的只要知道不能悬空就行了。g悬空,相当于门关了,没上锁,(电压)一推就会开。

谢谢回复,自己去搜了一下看得似懂非懂,以后再找时间详细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