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EPSON WF7720不开机求助!

楼主(2023-08-14):
主板插电就有电压输出,正常是要按开机键的,有42V电压输出说明就自动开机了?,测量几个电源电感,有1V,3.3V,5V,1.5V,对管和喷头驱动芯片都正常!但是屏幕还是点不亮,一头雾水,请哪位大侠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同求,cpu有温度,换了电源排线,面板都不开机(没插喷头)

网友B:
送点我们老师的维修视频资料给你 加我

网友:
你路过很多呀,希望发表一下你的收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送点我们老师的维修视频资料给你 加我

加什么号呀?麻烦私聊一下,已经关注你了,谢谢!

网友:
换主板咯,兄弟。测量喷头对管对地阻值

网友:
碰见过一个是扫描头线拔掉可以开机 之后确认是扫描组件短路

网友(2023-10-25):
引用 网友A: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搞定了吗,同求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