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V5 PLUS 开机左上角一横(无闪烁) 无法进入BIOS

楼主(2023-08-14):
求助大佬, 华硕B85M-V5 PLUS  换了IO, 开机能触发,触发后显示器左上角显示一横,不闪烁。插入键盘大小写锁定键无反应。 使用独显也是进不了BIOS ,还是显示一横。再次按开关能够关机。短接重启能重启。 刷了BIOS 还是一样。 诊断卡显示 0 0, 两个点左右闪烁。

网友A:
我以前遇到过同样的故意,是cpu挂了

网友:
修PS/2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遇到过同样的故意,是cpu挂了

同一个CPU,换了主板能正常开机。。

网友:
新手PS/2不太会修, 只是简单测了一下对地阻值,好像都正常。。

网友:
重做IO吧,IO没做好

网友:
换成另一个io

网友:
还是io没换好吧,换一个试试

网友:
把诊断卡拔了试试,之前遇到过华硕主板插诊断卡就这样

网友:
大师修好了吗,我有块一样的板,也是这个故障

网友B:
一样的故障,Bios刷过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故障,Bios刷过还是不行。

还没,上面有大佬指导说换个IO,我还没有时间试,你可以试试~

网友:
换io基本没用,我遇到过网卡芯片换一个会好

网友:
修好了吗,我的也是这样的

网友:
换个io就好了,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网卡芯片拆了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