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HAN66Pro G1笔记本上电自动触发掉电。

楼主(2023-08-14):
HO笔记本自动触发掉电。各供电电感电阻正常。求帮忙谢谢大家。

网友:
看看后极短路没有,还有就是PG信号都出来没

网友:
CPU、桥、显卡的供电芯片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
待机0.011-0.024跳变刷了bios无杲

网友:
按时序查吧,既然能上电,可能就是待机之后的问题

网友:
昨天遇到一个hp暗影精灵,电流和你的差不多,最后是适配器瓦数选的不对,原适配器坏了。

网友:
没有原装电源,可调电源无法确定。不知道是否要原装电源才开机?有知道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