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管理芯片RTS5457V这个必须要拆机的吗?

楼主(2023-08-15):
小新AIR-14IIL 2020 不充电不开机,TYPE-C接口的换个充电器也是一样不充电,机器拆开发现type-c只有5v没升压到20v,这个机子有2套保护隔离,还有个传统接口,在传统接口飞个接口出来能正常开机也能正常充电,最后检查一番怀疑升压芯片坏了,用的是rts5457V这个,上面点了蓝漆,论坛查了一下说带程序,某宝卖芯片的买了一片说没问题可以用,订了一个回来装上发现能升压到20V但保护隔离过不去 保护隔离的第四脚的开启是5457的第6脚控制,怀疑芯片有问题,又订了个回来也不行。这个是不是程序不对,要买那种拆机的。最后没办法和客户商量C壳开个洞改成传统接口换个充电器了。

网友A:
这样改装能收到维修的价格吗

网友:
我都是直接改

网友B:
   E14 进水不升压   某宝买这个芯片  说刷好程序的,  用通用测试端子正常开机  , 用原装适配器  正常开机,不充电  以为这样给客户算了  结果客户是个较真的主  非要搞好  没办法直接报换板了  客户同意换板,  主板很新一点轻微进水痕迹   直接买了一样料板 拆升压芯片    所有问题解决,最后修好的  和客户说换板子了

网友A:
第6脚是GPIO脚,应该还是程序问题,要拆机的。

这个既然能升压到20V,就可以直接把升压后的20V接到普通的预留接口上,兄弟忘记这茬了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装能收到维修的价格吗

少收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E14 进水不升压   某宝买这个芯片  说刷好程序的,  用通用测试端子正常开机  , 用原装适配器  正 ...

那你把别人板子的升压芯片拆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6脚是GPIO脚,应该还是程序问题,要拆机的。

这个既然能升压到20V,就可以直接把升压后的20V接到普通 ...

你说的我试过了,当时也这么想的直接飞线到另个上去,能开机会CPU出现降频,非常卡

网友:
TYPE-C接口 的升压芯片一般都是带程序的 只遇到个一次不带程序的

网友:
这种接口就是麻烦点针脚太多,检查太多,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E14 进水不升压   某宝买这个芯片  说刷好程序的,  用通用测试端子正常开机  , 用原装适配器  正常开机,不充电  以为这样给客户算了  结果客户是个较真的主  非要搞好  没办法直接报换板了  客户同意换板,  主板很新一点轻微进水痕迹   直接买了一样料板 拆升压芯片    所有问题解决,最后修好的  和客户说换板子了

奸商啊,哈哈哈

网友:
嗯type-c一般都有程序,用料板剪版下芯片,若没有或不行-有普通接口启用普通接口,没有普通接口用诱骗器改!

网友:
楼主技术好,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C:
好牛逼,你能告诉我你用什么钻的洞吗?我遇到好几个都是这样的,都想直接钻洞,后面客户不同意,最后修好了,但是钻洞一直是我的一大遗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牛逼,你能告诉我你用什么钻的洞吗?我遇到好几个都是这样的,都想直接钻洞,后面客户不同意,最后修好了 ...

用隔壁修手机打磨笔磨出来的

网友:
有普通接口启用普通接口,

网友:
技术非常牛,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14 进水不升压   某宝买这个芯片  说刷好程序的,  用通用测试端子正常开机  , 用原装适配器  正 ...

奸商!,我喜欢

网友:
小新这个机器,就怕改了后面还有问题

网友(2023-12-29):
我遇到过 。还是芯片问题 。 淘宝买的芯片不行。装回原机的就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