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两台品牌不详的笔记本电脑维修故事,感谢各位网友的支持

楼主(2023-08-15):
先看第一台,可以开机,找不到硬盘,拆开后,发现风扇也不转(当时以为是智能风扇,没去管他),先看下主板全貌。

故障如图找不到硬盘,屏上的膜,客户没撕

直接测量硬盘供电,跑线到这里。

直接取下芯片,发现不短路了。然后焊上去,可以开机了。确认这个只是一个电压开关,5v 转5V。直接收钱,把电脑交给客户,然后三天返修了,又找不到硬盘了。
测试那个应该是控制脚(个人猜测)又短路了。

这么简单的问题,直接拆了芯片,0 欧姆电阻伺候。测试个人觉得是控制级的地方,还是短路。
用了0 欧姆电阻,能找到机械硬盘,找不到固态。量了一下固态的3.3 没有,正当我想强拉3.3 的过来的时候,怕这个机器有暗病,万一不亮了,就麻烦了,不敢修了。直接把维修费都退了。于是退机,让客户找其它人维修。客户说他也找不到合适的维修人员,还是让我帮忙修一下。我知道只要这个位置不短路,就可出两个硬盘的电压,一个5V ,一个3.3.于是报风险维修,有可能修不好,甚至可能直接黑屏,亮都不亮了,客户同意了。个人觉得短路,可能是电容或者其它的元件不良。因为没图纸,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连接到哪个位置。然后我就一顿乱修了,终于修好了。至于怎么修好的,我怕各位误操作,还是不要学我乱修。这个电脑修好后,我让客户先把电脑拿走,确定一下有没有问题。客户非常诚信,用了几天,把我退的维修费又转给我了,难得碰到这么诚信的客户,非常感动,真的希望优质客户越来越多。

下面看第二台。
这个电脑客户有送过售后,售后判定CPU 坏了。于是客户自己买了CPU,然后CPU 加电脑一起寄给我了,直接量CPU 供电,短路的。

直接上BGA 拆CPU.这种板子比较薄,取的时候可以适当的降低温度(也可以不降,不要把板子弄变形了就行),要是变形了,就玩不下去了。

因为买来的cpu上面是无铅的,直接买钢网,换有铅锡。具体怎么植球,看个人水平,我这人手脚不利索,一般都是用最笨的方法。

直接焊上去,开机,电流最高跳到1.2 左右,最终电流卡在0.6.

然后找BIOS 刷程序,好在论坛网友给力。具体是哪个BIOS ,我不记得了,反正这个BIOS 把两个芯片都备份了的。然后开机(没改ME ,开机会慢一点,但能亮)。一堆的驱动没有。

然后客户发来驱动包。

把驱动一个一个安装,然后蓝屏了。当时真的想脏话。

确定装集显的时候蓝屏,直接进入安全模式,把集显禁用了。

唉,又白忙半天。因为集显不能正常驱动,同时这个机器,还有两个问题,type-c不能用,声卡识别不到喇叭,这两个问题我也就不修了。直接还给客户了。客户把维修费给我,但我没收,因为没修好,我不好意思收钱。客户就送了一个坏的电脑给我。换CPU 的这个笔记本电脑集显不能用,有可能是我焊接的问题,有可能是bios 问题,也有可能是客户提供的的CPU 问题,这种CPU 是那种es 版本,因为没图纸,也没详细资料,我也就不研究了。
在此感谢客户的支持,同时对我劳动成果的认可。维修的心酸,只有维修人员才能懂。

同时感谢迅维网友的支持,因为你们的支持,到目前为止我也挣了半个月的生活费。同时希望迅维越做越大,越做越好。

网友:
还是u问题

网友:
我也怀疑是U 问题,所以我放弃了维修这个换U 的笔记本

网友:
咋在论坛挣钱啊

网友:
用心写贴,就能在论坛挣钱。

网友A:
第二台是ASUS 双屏的那个? 我今天遇到了 第二个屏没用 声音没用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好,羡慕之至。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牛,给你点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台是ASUS 双屏的那个? 我今天遇到了 第二个屏没用 声音没用

第二个电脑是京东京造,我这小地方(地摊维修),修不到华硕这么高级的电脑。

网友:
感觉楼主是用心做事做人的,支持一下你

网友:
技术真不错,学习了!

网友B:
第一个电脑是怎么修好的,应该说明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电脑是怎么修好的,应该说明一下。

那个就是杂牌笔记本的板子,都是一些低功耗的比如j3455j4125之类的

网友:
技术真好。

网友:
BIOS没刷好,CPU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好,羡慕

网友:
声音和集显不行的,还是U的问题,这种情况我遇过一次。

网友:
这个技术真不错

网友(2023-12-30):
技术真不错,学习了!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