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z87m oc formula跑码到95断电

楼主(2023-08-15):
如题,跑到95就断电重启,重启后闪一下又重启。清空cmos后还是一样,跑到95就断电,然后反复重启。

测量各项供电和阻值基本都正常,就是pcie a9 a10脚阻值偏低,
只有10几欧姆,正常应该100以上。
应该从哪里下手?求指教!

网友A:
a9接地脚,a8直通CPU,误差允许应该没什么问题吧,要不刷下bios?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9接地脚,a8直通CPU,误差允许应该没什么问题吧,要不刷下bios?

打错了,是a9 a10脚,就是主板触发后出现的那两个3.3v的引脚。

网友B:
3.3V去的地方有点多,我水平有限能想到的就是慢慢拆,拆一个测一下对地阻值,先拆容易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3V去的地方有点多,我水平有限能想到的就是慢慢拆,拆一个测一下对地阻值,先拆容易拆的

没招了,用了烧鸡大法,结果发现只有音频部分的两颗运放发烫,但是看了点位图,这两颗运放都跟3.3v没关联,3.3v的电压也没有降压现象,真是奇了怪了。最后接上atx电源,准备强行上电试试,没想到竟然好了,正常启动、跑码、点亮、进系统都没问题了。妖板真是名不虚传,妖性上来神出鬼没,让人摸不着头脑。

网友:
可能是有不良电容3.3V支线上的。在作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招了,用了烧鸡大法,结果发现只有音频部分的两颗运放发烫,但是看了点位图,这两颗运放都跟3.3v没关联,3.3v的电压也没有降压现象,真是奇了怪了。最后接上atx电源,准备强行上电试试,没想到竟然好了,正常启动、跑码、点亮、进系统都没问题了。妖板真是名不虚传,妖性上来神出鬼没,让人摸不着头脑。

能在图上标下是哪两个运放吗?

网友:
买个示波器